SONY 过隔离不充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2-04-06):
机器是SONY 961MAX-224 主板,来故障是电池用不了,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拔适配器马上掉电查上电池。客户说是电池问题就给客户说,检查下,感觉不是电池问题。在系统里面也没有识别电池量了下,电池接口检查信号正常。拆机 开始维修这样的故障首先是看隔离部分和充电部分,看了下,图纸961没有,只有960,群里面朋友给的,隔离PQ1 和PQ2,测量PQ2 DSG脚都是19V在测量PQ2导通,怪不得,用适配器可以正常使用,隔离跳过了。开始测量PQ2的G脚电压19V,明显不正常的这个是P管,先把PQ2换掉,PQ2截止了,机器没有待机了,这个是理所当然的,G脚高电平就截止了。G脚受控于充电芯片BQ24753,测量5脚和8脚,5脚拉低0.4几V,8脚2.4几V,正常。10脚3.3V的基准电压,充电芯片没有坏,明显AC_OFF_3#不对,继续追。断开PD19,2.4几V后继有1.4V正常这里应该是19V,后继有短路现象,AC_OFF_3#到了PQ33 ,这个是双管,测量,1脚4脚对地,2脚0.49V电压,正常这里应该是3.3V  在量3脚1.4几V,取得PQ33在量,2脚恢复正常。3.3V,在料板上面找个代换。在测试PQ1和PQ2 G脚电压12V左右。机器待机出现,充电正常。电池开机OK。写得不好请原谅

网友:
楼主看着好迷茫啊

网友:
也就是双MOSFET的坏引起信号判断错误

网友:
电池都没有换试就直接修主板

网友:
兄弟伙的技术硬

网友:
楼主的排版没做好

小学语文学的不好

网友:
看的有点晕啊。。。。

网友:
有点小深奥

网友:
看的我也很迷茫

网友:
楼主技术高,可写的话真的有些看不懂~

网友:
看的好昏呀!呵呵楼主很给力

网友:
这个充电电压是可以量得出来的,充电电压都没有,你又何必是换电池看,还有,这个电池你也必须去订才知道,手上没有电池代换,拆开机器,隔离的PQ2都是坏了的,短路了的,这里的短路是导通作用,所以才会出待机电池开不了机的现象。没有办法,写得不好。SONY的电路本身也复杂。我也希望高手来分析这里 的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