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 SE复位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2-04-06):
板型:华硕P5KPL SE
上真U测试,所有供电正常,有时钟有复位,就是不跑码,刷过BIOS,换过IO,压过南北桥,无果.
上假负载测试,CPU PG信号正常,复位电压也正常,奇怪的是CPU供电只有0.45V,不过照样复位了.当然也不跑码.
没招了...IO是用83627DHG-P代换的83627DHG-A,应该是通用的.更换之后现象一样.
求高人指点哇.

网友:
CPU供电不正常。找这儿的原因

网友(点评):
上真U是有电压的.有1.0几V

网友:
先换了CPU供电芯片

网友(点评):
上真U是有电压的,有1.0几V

网友:
应该是 cpu座子的问题加焊座子。

网友:
先看看主板的其他电压正常吗 只有其他电压正常CPU才会有供电的

网友:
我修了块技嘉的775板子,把供电、时钟、复位都修正常了不跑码,用带灯座检查发现CPU D16灯不亮,于是用风枪400度,最大风速上下加热(先下面,枪口离远点加热),到周边电容动了,就让它自然冷后再测,灯全亮了,上U,欢快跑码。

网友(点评):
灯测测过,正常的全亮

网友(2012-06-04):
775上假负载是不出CPU供电啊

网友:
0.45的电压,不正常,有复位,也是假复位

网友:
你确定你换的IC是好的?

网友:
这型号的主板上个月修了10多片。不跑码的六七片。其中刷完BIOS还是不跑码的,有一片是bios座坏,吹掉座。把bios直接焊在主板上就好了。还有一片是加焊南桥好的。其他的都是刷bios,换晶振,加焊PWM之类的。修完了没有返修哦、希望多楼主有帮助。

网友:
775的  要上真cpu  才有电压  才能查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