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sony 3D 24寸 型号CECH ZED1u 黑屏

楼主(2012-04-06):
屏幕完全没亮,开机指示灯黄色,按电源键绿色,一会变黄。
网上查了说是设计缺陷集体阵亡了,售后没指望了,不知道论坛有没有维修过的指点下。谢谢

这是美版,非行货,驱动板和配件在中国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重点检查高压板上吧

网友:
看能不能正常开机关机,接上信号看指示灯是不是正常,正常的话就像楼上说的检查背光!

网友:
各路電壓沒有測要怎麼幫你呢?

网友:
按楼主所说,供电正常!只是信号没有被驱动板搞定!看图这个驱动板是驱动、屏2合一的。我不知道他可不可以修!建议换板!

网友:
楼主说清楚点,含糊不清怎么回答

网友:
检查背光。高压板。。如果都是好的话。。。直接换驱动板。。别浪费时间。

网友:
我昨天接到一台,症状跟你的一样,今天拆机,电压测试了遍,发现,12V和24V没有,在查下去,这个坏了,但是好像在大陆没这鸟东西卖哦,郁闷

网友:
感觉问题还在高压部分

网友:
修过一个3D液晶,屏很特殊,驱动板也很特殊,配件难找。楼主先接信号看看绿灯灭不,不灭直接查高压,要灭查场行信号通路。

网友:
顶贴 找出会修的  修好共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