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20M 能开机 进BIOS 一卡一卡的

楼主(2012-04-06):
   本来是不亮  点晶振能亮  之后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了 可以开机  但是进BIOS  假如你要操作  有时候好用有时候就卡在哪里不懂过大概5 6秒吧  然后你的操作才执行   一卡一卡的  像是死机是的 但是过会有缓过来   以前遇到是南桥问题   我就把南桥换了  BIOS也刷了   这两样肯定没问题   求解  高手给点思路

网友:
这个其实不是毛病,我也碰到过。
一开始以为BIOS或者南桥故障,都弄了还是无果。
其实进系统没有任何影响。
后来发现,跟硬盘有关系,拆了硬盘速度就快了。
估计是BIOS的BUG

网友:
楼上应该正解 可以换个 bios版本试试

网友:
刷BIOS吧。应该是这问题

网友:
硬盘吧,硬盘问题最常见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试一下

网友:
没见过     到底是不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A:
试一下不挂硬盘会不会卡,先排除硬盘

网友B:
先取硬盘,在刷BIOS 在换桥

网友:
   哈哈  我也是   我纠结了好长时间  弄了一天  硬盘根本就没插  应该和硬盘没关系吧    后来索性我就插上硬盘进系统试下  我内个晕啊   一点也不卡了  也不死机   我真惆怅    后来客户着急我就让他取走了 收了200元   可是我就是不明白  进BIOS为啥会卡在哪里 一卡一卡的  BIOS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取硬盘,在刷BIOS 在换桥

这三样都换了   哎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不挂硬盘会不会卡,先排除硬盘

硬盘没什么事    我试了

网友:
HDD SB换过,BIOS刷过,那可能是BIOS 的BUG 缺陷吧,建议换个BIOS版本应该可以。

网友:
这个没事的,只要进系统一切OK就行!

网友:
还是写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