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68 T-M LE V2 没见过的故障

楼主(2012-04-06):
华硕M4N68 T-M LE V2   晚上接到一台机子  这个主板插电自动 开机 跑到D5  掉电 在也开不了
  要从新 插电       加焊  南桥 搞定  开心死了   用了一天  没问题     第二天开机   问题 依旧   崩溃啊啊    求高手 解决 啊   在线 等啊

网友:
有些品牌或型号的板子,当CMOS掉电后,通电即自动开机,请在保持插电的情况下重设CMOS资料试下

网友:
还是南桥,这个问题我见过

网友:
也感觉南桥芯片没弄好,重新加焊吧

不赞成无目的乱整桥。

网友:
3楼的  遇见过我这个问题么

网友:
嘴后怎么搞定 的   可以加我qq 吗:919343809

网友:
我好象在论坛里看到,你找一找

网友:
焊桥好了,是板子还热的时候测的吧。用风枪局部加温,看看有没有对温度敏感的地方。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下晶振波形

网友:
再次   加热     涛声依旧啊          不会 要我 换  南桥吧  日 啊 75 啊

网友:
板热的  时候测的  一样 问题  自动开机   到D5   掉电和  IO  有没有关系

网友:
郁闷是   我昨天 还用了一天 没问题 啊

网友:
表示  不会 用示波器    也没有那东西

网友:
查过内存供电时钟了吗?

网友:
要是换了南桥也依旧那就  泪奔了      最后结果怎么样给我说下啊

网友:
开机掉电,可能是南桥吧!你的主板是什么控制开机,也有可能是IO

网友:
换个IO看一下吗

网友:
先换IO,在查看时钟,最后南桥。

网友:
查查CMOS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