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自动开机

楼主(2012-04-06):
IBM T410i插上电源就自动开机,跑到1A左右,就重一起下,在跑到1A左右,就不动了,求思路,谢谢,大家了
IBM T410

网友:
1:先看一下BLOS 电池还有没有电,如果有的话。重点看看EC和bloss
同意楼主:
4.0
qq1770019199
同意楼主:

网友:
世间哪有真情在
同意楼主:

网友:
到1A左右不动你看看你的内存有过吗,EC 北桥 显卡都有可能会出问题的查查看啊
同意楼主:
3.0
世间哪有真情在
同意楼主:

网友:
你应该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
我支持2楼的,

网友:
不是很详细 机器应该没跑码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或者刷个bios看下,先软后硬的

网友(2018-07-04):
感觉内存问题 没有过把 然后这个机器没有正常点亮好像就会重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