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飞利浦19 LED屏如何解锁...

楼主(2012-04-06):
型号HILIPS  191EL ,开机在电脑的左右下角有Smartlmage on/ off字样, 电脑中间还有一条竖线来回游动,右下角有五颗触摸键开关,不要告诉我长按最左边按键20秒即可解锁,在待机状态下按OK键有频频出现"屏幕控制锁定",而接入视频信号下按所有按钮均无效,每颗按钮我都试过最少N多分钟,始终不能解锁,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飞利蒲的一般都是长按菜单加解的

网友:
前几天遇到同样情况,就是长按最左边按钮,大概2-3秒,解锁了。楼主说不行,只有2种情况了,要么触摸键失灵,要么LZ手汗忒多

网友:
长按第一个键5秒可以解决,昨天我才遇到!

网友:
键位分别为:①向下键---②向上键----③左右键-----④OK键----⑤电源开关键

长按第1键(最左键)没反应,长按第2键有"检查电缆接口/屏幕控制锁定"交替闪烁,长按第3键没反应,长按第4键有"检查电缆接口/屏幕控制锁定"交替闪烁,长按第5键(电源开关)没反应.我也估计是不是象3楼兄说的触摸键失灵了?

网友:
估计是楼主手感不好,用脚按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