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865gv micro 775主板求思路!

楼主(2012-04-06):
第一次开机跑c1 c0 13 断电!
再开就是c1 c0 rf 到rf不动了!
能搞的全搞了,实在没招了!
高手给个招!
主板

网友:
bios刷了,北桥做了,南桥直接换的,io换了,晶振换了,cpu座也动了!
还是这样!

网友:
我这有一块是一上电就断电

网友:
如果想修好的话,把北桥也换新的,试试,主要是修好为主。呵呵,修好也就学到知识了啊。

网友:
没找到问题动这么多地方,希望不大

网友:
一上电掉电是有地方短路

网友:
楼主怎么不看一下外围电路呢,如75232什么的

网友:
北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