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61211T有点小疑惑!

楼主(2012-04-06):
今修到一台索尼61211T的本子,客户用电池的时候插适配器突然断电,送修到手的时候,检测无待机,保护隔离电路第二个场管未导通,VG=VS,G极电压偏高,找不到电路图,往前查G极的控制电路找了半天没找出什么名堂,特向各位大哥求助找一份61211T(EA28EC)的电路图,找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或者,请教一下,能否通过把保护隔离的G极电压通过串联电阻等什么办法电压降下来?这个索尼的第二个场管不导通是不能通过直接褡裢S和D极的,一搭就大短路!!

网友:
有高手奉献图纸么?这个本本是后极有短路,才造成MOS管保护起来不过隔离电路的!继续奋战中

网友(2012-05-06):
我也在找这图纸。 貌似很新的机器?

网友:
各电感对地阻值,公共点对地阻值都测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