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开机只能显示四色彩条

楼主(2012-04-06):
我有台联想L196wD开机只能显示四色彩条红绿蓝白四色就不到了也没有其它的显示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

网友:
显卡干哈是哈啊

网友:
指示灯啥情况?亮着无图像,查高压,灯管!

网友: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证明没有接受到信号

网友:
安装一显卡试试,不行查驱动或换屏线

网友:
我手里有个,一样的毛病,是不是屏电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