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5不亮机

楼主(2012-04-06):
联想G455不亮机,看电流像是亮了,就是不亮,这个本本有什么通病吗?还有这个本子是摔过才坏掉的!求有经验者给予帮助,谢过!

网友:
独显集显啊。要不就是显卡的问题要不就是北桥的问题,你看看吧,好了说声

网友:
摔过的 你看看有掉件没   还有就是加焊下显卡或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和显卡都加焊过了,故障依旧,没有任何变化。有没有可能是U坏了?或者和BIOS有关呢?

网友(点评):
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吗?
怎么没见你回复啊,我手上也是有一台 电流跑1.4左右。北桥做过CPU换过,一样的故障,现在准备干下显卡。也不知道干了之后行不行。

网友:
估计是BGA下掉点了

网友:
重新植球  显卡北桥   先显卡  再北桥

网友:
要不是桥下面的焊盘掉了,要不就是掉件了。你仔细找找看。

网友:
我今天 也有台联想G455 AMD独显     电流 跳变 看起来  想亮了  还是不亮   待机电流0.01   按开关后  1.35-1.7几 跳变

网友:
前一个 星期   接了台   联想  450  INET  独显的     显卡 北桥  都干了    还是不行    跟G455   的一样  都没修好       有遇到的朋友   修好了     回个话好吗     QQ814348721   现在准备刷个 BIOS 式下

网友:
G455   AMD  ATI独显的    我 刷  BIOS  修好了

网友:
这台机怎么这么爱坏,我有一台和上面楼主一样的问题,电流上到1.7-1.5不断的跳变就是不显示

网友:
中间有一次好了下
电流上到2.0几,就好了一下
我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还是测下屏线接口电路的电压吧,上次也遇到一台联想摔过。本来都打算不修了,后盖拆开就看见屏接口一电感就要掉下来,加焊就OK了,

网友:
刷个BIOS先看看,1.8VSUS看看有没有

网友(2012-05-28):
我这个 也是AMD 独显 刷BIOS 就不好用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是有一台啊·  故障跟你们讲的差不多   有那位可以给的确定的答案呢

网友:
我估计是北桥掉点了,之前搞过一台掉了二十多个点,不过接了四个点就OK了

网友:
先查显卡 北桥的工作条件在 上BGA  不能 电流到哪就干哪。 风险太大了。  浪费时间不说  还没钱收。

网友(2012-07-02):
今天 接 到一快板,联想E40 独显   。也是一样。电流到1.8——1.6A,就是不显
   各位大虾指点指点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同意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直接做显卡 呵呵

网友:
太多不同意见了,ZL修好了说声,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