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 不加电 搞的人 发麻啊

楼主(2012-04-06):
现象 有时用原装的电源 可以正常开机 有时掉电 电池可以用 不掉电 换个远装的 还是一样啊 电池也没电了 好象 现在没思路啊 谁知道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沙发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机机好像是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点评):
cq42 好像没有北桥吧。。mh55 是南桥吧。。北桥的功能都集成在cpu里了。。

网友:
我的CQ42也一样哦,不过是摔机的,现象和你的一样的,正在研究中

网友:
发电流状态出来,比如插电待几多少?按开关后第一跳是多少A?跳几下,各多少?
0.004A
0.256A
0.78A
1.2A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换个IO试下吧

网友:
这类故障就是不好查,要有耐心,仔细测量开机和不开机的时候的电压有什么不同?

网友:
mh55 做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