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CPS-300AB-100开关电源求助

楼主(2012-04-06):
一个台达电源,型号CPS-300AB-100,打开外壳看不出任何损坏的迹象,通电测得PS-ON电压5.06V,+5VSB电压5.06V,短接PS-ON和地,风扇不转,电源没有反应,板子上的芯片是DWA101N-A,网上查不到这个片子的资料,请高手指教,多谢!

补充内容 (2012-4-7 21:58):
有可能,我的电源标签正好C那个字母的地方模糊了,有可能是G

网友(点评):
应该是GPS-300AB-100吧?芯片型号没搞错吧?

网友:
也有一台故障相同的台达电源,卧着呢!

网友:
先量一下主开关管吧,故障率高。

网友:
有那么难修吗

网友:
gi不是常用的芯片,不懂..

网友:
查推动管和主开关电路

网友:
查了一上午,绿线跟地短接后,DWA101N-A各引脚的电压没有变化,光耦处也没有电压变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这个芯片损坏了?

网友:
楼主,我也有台这样的电源在修,请教下几个数据,我的是机主不小心打到110V上,把压敏电阻烧了,请帮忙查看下压敏电阻的型号,谢谢

网友:
是110V的压敏,220V的用得较多,110V的没有记 过,所以不知道型号,惭愧

网友:
241应该行吧

网友:
DWA101n不容易坏的,

网友:
241 is ok.no problem.

网友:
待机状态下,推动管的栅极电压应该是多少伏啊?

网友A:
把待机电路抄了一部分下来,请专家帮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待机电路抄了一部分下来,请专家帮我看看

你的待机5v和PS ON都有待机电源应该没问题啊!还是主电路找吧,像楼上同行说的,光耦、主开关场效应管,检流电阻、384X,慢慢找,该电源应该还是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