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30不触发。

楼主(2012-04-06):
HP NX6330 的机器。客户拿过来就是不触发。原装适配器也不触发。主板上只有电源接口处有19V。求
。。。。
不触发

网友:
先看看待机3V 5V

网友:
3 5V都没有。。我量了图纸上。19V的Q19 脚第4PIN。15V左右。然后后面的19V都没有。。。也没图纸。不知道怎么查下去了。高手们给点意见吧。。

网友:
没有图纸,不知道怎么弄。一气之下,去掉Q19,直接短接两边。。。19V就过来了。测试开机。就装机了。不伺候他了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