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1907 换高压包不稳定求救啦!!!!

楼主(2012-04-06):
同行送来的HP W1907,原现象开机几秒就黑,NND这机器可真难拆,(此处省略100字)先测灯管好的,在拿灯管测高压,一组亮度正常,一组偏暗,于是换高压包,手上备的是7针的,原装是6针,体积比原来的还略小了点,于是改装。。。。整好开机,原来那组灯管亮度和以前一样,换高压的一组偏亮了,把另一个高压包也换了,开机两组亮度一样,貌似比一般的亮度高。不管装起来测试正常,拷机3.4个小时吧,没问题。送给同行再测没几分钟就黑了,有时候一分钟不到就黑,有时候办小时都不黑,见鬼,路上有坐车过去,不知道是不是颠了,我先把亮度调低了,还稍微好一点,但还是会黑,关了再开又能用,发帖都是用这台显示器,操,难道高压包不行。这机器板子太大,没空间改高压板。有修到过同样现象的吗。

网友:
要不就把高压板换通用的试试

网友:
找到高压部分芯片的保护脚。。去掉保护,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试一下通用高压条点亮不灭的话,就是你换的高压包不对!

网友:
亮度都提高了,高压包换的比以前的大吧。可能引起了高压控制芯片的保护。去保护先,不行就要查芯片的各种保护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