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6):
接了部机子 插电上去,那个电源灯常亮 待机电流在0.3A 3.3 5V待机都有呢 不过就是按开关没反应 这机子经常南桥虚焊的 就直接上机了 拿下来 插电 还是开不了 而且电源灯着一会就不着的了 郁闷那 都没什么头绪呢 哪位高手指点下 谢谢啦
不触发

网友:
待机0.3A??这么高,有漏电,先查漏电吧
同意楼主:
5.0
小卜卜
同意楼主:

网友:
考查知识的小孩
同意楼主:

网友:
独学无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待机不可能那么高 查EC 南桥 和开关之间的组织

网友:
你是不是打错了,0,。03吧,查查EC吧

网友:
短路所导致的吧?查查电路.

网友:
待机不正常。

网友:
0.3A应该是待机不正常啊!微短啊!

网友:
LZ写的应该是0.03 查开关到EC的线路

网友:
1.待机电流0.3A的话,有短路。
2.换一个EC吧

网友:
对 是0.03 呵呵 换了EC 都还是那样 我有个一样的板 那个EC是好的 南桥也换了 是短路了 哪些蟑螂在里面尿尿 晕倒 现在都还没有解决呢 在搞搞 要还是那样 就放弃了 骨头 不好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