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6S摄像头问题

楼主(2012-04-06):
手头上一台HP4416s 能认到摄像头,但是显示黑屏,驱动在官网下载了从新装过。有4条线中红线是5V,绿线合白线没电压。求助摄像头要怎么修。会是主板问题么。U盘能增长是使用

网友(点评):
换系统版本 重装系统就能OK 我遇见过系统问题

网友:
有时官网驱动不好用,试试地点的版本

网友(点评):
官网的驱动不应该不好用吧,,

网友:
看看,AB壳是否被别人拆开过,摄像头的位置没放好。。。

网友(点评):
我拆下来了 。 也没短路

网友:
重装系统试过么。

网友(点评):
系统装过好几个版本了,故障依旧

网友:
能够识别到 摄像头 还能打开应该不是主板的问题  多换几个系统  有的摄像头的驱动不是很好装 要转几个驱动才装的好  要有耐心的啦

网友A:
屏线都是通的吗?有时接地断了也有可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都是通的吗?有时接地断了也有可能啊

都量过了 没有断线的。

网友:
换摄像头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上图了,大家帮忙看一下

网友:
摄像头 驱动 屏线 还有主板

网友:
从换系统   或者 驱动

网友:
我认为应该也是摄像头的原因,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设置摄像头的

网友:
楼主说的情况,我认为是摄像头坏了

网友:
有些机器是摄像头关闭了,有快捷键,你看一下

网友:
一般是摄像头坏了。我遇到过

网友:
摄相头。问题大

网友B:
华硕 惠普都难搞 到官方下载驱动要查ID号。对着你的摄像头ID号官网下载就能用 否则不能用(ID号在设备管理器-属性-详细信息里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 惠普都难搞 到官方下载驱动要查ID号。对着你的摄像头ID号官网下载就能用 否则不能用(ID号在设备管理器 ...

是设备ID 还是硬件ID。兼容ID。匹配ID

网友(点评):
应该硬件ID

网友:
那些驱动下载后,必须把之前系统里默认的摄像头驱动给删除。不然装完之后还是之前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