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511 独立显卡 雷击二修本 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2-04-06):
最近接了台被雷击的惠普511   坏的地方很多    1  南桥  2 EC 3 网卡 等  换完后现在情况是插电待机0.240左右(应该是短路电流) 但“马上自动触发”在插上电源的同时风扇就转了  可以进系统除网卡不好用外  其余功能都没有问题   然后关机不管是在系统里  还是按开机键关机 都会马上重启
感觉好像是什么原件击穿了  但是查不到 到底是那的问题   请高手指点什么原件损坏能引起这种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7 11:35):
+5VA  电路的阻值低  0.36

网友:
晕了 大家都在看 怎么没有回复的。。。。

网友:
南桥周围的原件测一下

网友(2014-07-14):
量一下网卡周围

网友:
有没有刷BIOS,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