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求助

楼主(2012-04-06):
今天来了台dell pp25l 刚来是白屏 修完显卡后上了一次电跑到1.1几快亮了一下掉电,重启后0.2几掉电。然后就没待机了,换了tps 51120 倒现在都还是原故障啊,
显卡
掉电
重启
求助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修过 显卡 问题的 你看看有没有 掉件什么的,不行 换显卡。

网友:
能把 51120 拖烧了, 不是你 添加的 二次故障, 就是 3.3 屏供电 拖的,

网友:
显卡换了个,还是原故障。屏我到没换,到时候换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