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NC68GM单桥狂烧上管

楼主(2012-04-06):
同行拿来一个杂牌NC68GM主板说不上电,一看是6100单桥,看来没有戏,同行说CPU电容爆了,可能是它起来.这个简单,换掉,一测CPU上管短了,把一组上下管全换,顺便测ISL6566的BOOT脚升压电容和2R2电阻没有问题,上电,顺利跑码,用了一分钟,再次上电,保护了,那一组上管又烧了,测了一个芯片外围有没有短路,ISEN,ICOMP没有问题,MOS管2R2,103电阻没有问题,换了一个全新芯片,用了一分钟,又烧了那一组上管,把二相供电MOS管全换,又换了芯片,滤波电容也全换,还是一样问题,测了芯片周围没有断线,真想放弃,可是花了一堆料,太浪费了,求个思路.

网友:
你都说了什么都好的。没有问题。。。那还怎么回答。
一般烧管。都是6566到场管G极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