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6l键盘失灵

楼主(2012-04-06):
dell pp26l键盘失灵,键盘换了一样,求助

网友:
键盘是归KBC管的,看图纸跑下电路。看是KBC 有问题还是中间电路有什么损坏了

网友:
跑下键盘接口的线,看是不是有电阻之类的东西坏掉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8949-1-1.html

网友:
换个I/O试试

网友:
这个 不太懂  学习了

网友:
看一下键盘所连接的芯片有没有损坏,或芯片旁边的一些小零件有没有损坏,比如电容鼓包之类的

网友(2012-09-04):
我也修过,换了键盘、IO,键盘口贴片电容也拆掉,还是不行,没法下手了。

网友:
是不是键盘芯片的问题?

网友(2012-10-19):
我也遇到了  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南桥虚焊?
我就遇到过一次鼠标的问题,重新焊了南桥解决。

网友(2013-08-19):
把音量开关那个排线取了 就好了

网友(2014-05-22):
刚来一台,也是键盘用不了,试试13楼说的,拆掉OK了,

网友(2014-07-16):
修了一台键盘鼠标跳,去掉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