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不定时黑屏问题

楼主(2012-04-06):
老是修到不定时液晶不定时黑屏的机子,可是还是有解决不了的时候 ,有时候电容没有问题,也看不出明显烧的地方,测升压管也没有问题,就不知道怎么修了,哪位大侠有这方面的经验给大家说说

网友:
这个基本上改个高压板,可以用,不过,就怕是灯管有问题,那样高压支撑不了太长的时间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  以前遇到过这种问题,都是直接改高压板改好的

网友:
还有按键板,试试,开机后拔下来

网友:
亮一下灭的话,有可能是灯管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如果是驱动板的问题的话那就有点难修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多点一会   。     如果灯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能看出来  (  亮度不一样 )

网友:
高压去保护吧!

网友:
灯管、高压都会引起

网友:
我遇到一个明基才用几个月的机器,质保了两次都没有搞好,结果自己打开来修,最后发现是电源性能不好。换了几个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