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笔记本故障最不好修

楼主(2012-04-06):
请大家投票的同时,最好说下理由。
大家一起分享下各自的维修经历。
以上只说的是一手机,被别人修过的就不算在内了。

补充内容 (2012-4-7 08:19):
大家多回复支持,看回复比投票更有意义。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2 项 ), 共有 363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16.35% (87)
3.76% (20)
31.02% (165)
15.23% (81)
1.13% (6)
2.44% (13)
16.54% (88)
13.53% (72)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点评):
没有我想选的选项——怎么也修不好的本子最难修。

网友(点评):
只要不亮的机子都好修。没有风险存在。!

网友(点评):
不跑码的难修

网友(点评):
停停走走说得对

网友(点评):
跑00,死机,掉电,重启

网友(点评):
没有思路,最不好修了。

网友(点评):
没有见过的机器,芯片都搞不清的,没有见过的故障,无法下刀的主板,元件找不到,图纸都没有的,客户不花高价的,

网友(点评):
客户不想花钱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
我选的是不定时死机、蓝屏、重启。每次遇到这种机器,都要经历好久的测机。修完后,客户用了几天也常拿回返修。还得拆开再修。所以我选这种故障最不好修。

同意楼主: 4.2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完全同意!

网友: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有的摔过的桥下面断路的不好搞,很难确定故障。

我选的是捽过的。
肉眼可见的断路都不是问题。

网友:
一般也就桥下面掉电

网友:
最怕的就是要死不活抵

网友:
时亮时不亮的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4.8

网友:
同意时亮时不亮的比较难修

网友:
修这种机器还存在风险啊 有可能扩大故障。。。
遇到过开机正常,关机后就开不了了,断电后又可以开了,不过有时又全是正常的
这个就不一定了
对啊,好几个了,找不出毛病,我这有个ibm t43到现在还没修好

网友:
进水的不好修

反对楼主: 2.0 同意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5
拿来是点不亮的都好修,表示无压力。

网友:
进水无压力!

网友:
看运气,进水的也有情况严重不严重的,所以每种情况都有可能比较简单的和麻烦的

网友:
没有图纸的比较麻烦太费事

网友:
遇到 没图纸那种就相当于是盲的哦 特别是对于进水腐蚀 掉件的那种

网友:
没有图纸简直瞎了一样

网友:
开机掉电···

简单

网友:
不稳定的最不好搞了。。。

网友:
没图纸的 看你怎么修???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没图纸就是没效率!你修一台,人家有图纸的修了10台了
我不看图纸 也修了两年 没图纸怎么就不能修了

网友:
你说的都挺难修的 啊

网友:
对我们初学乍练组来说,,, 啥都不好修。        蛋痛啊啊啊

网友:
感觉都比较难修

网友:
最好进水断线的。

网友:
修过没修好的拿来 最不好修了

网友:
都难修啊!

网友:
没图的机器,假如是苹果的,或者是山寨的,或者i7的没图,估计就废了

也不一定。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经验的难修

绝对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