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2S 显示LOGO后大电流,屡烧上管之谜。

楼主(2012-04-06):
     今天接到一台ASUS X82S的笔记本,SIS671+SIS968+ATI M92独显的。故障是通电就掉电,电流上到0。2A左右。拆机发现主板上有明显的烧痕,两个MOS管都烧糊了。一个在电源接口附近,一个是显卡供电的上管。一看这么明显的故障,直接和客户报价200,半小时取机,打发客户走后开工。
     电源接口用的隔离管是P管,从ASUS的料板上拆了个TPC8107,上管是N管,拆了个4800,装上去上电跑到0。76A掉电,瞬间测试是显卡供电电感无电压,上下管无驱动信号,此板用的是MAX8743,对比两组供电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显卡供电这一组明显要小很多,直接更换MAX8743,电流0。7A-1。6A-2。2A跳动几次,按开关可以关机了,接外显出现了ASUS的LOGO。本打算可以收工了,哪知道不接外显没事,接外显电流在LOGO过后一下子上到5A,再看恒流源直接大电流闪灯。
     断电测试,刚换的上管再次击穿,拆下上管测G极阻值,没有异常。再换一个N管上去,又可以上电了,只要接了显示器或本屏,就会在LOGO过后大电流,再烧上管,不接显示器和本屏就没事。
     仔细想接屏和不接屏的区别,不接的时候显卡只有部分工作,负载小电流不大,接屏之后显卡要完全工作,负载大电流高一些,会不是显卡供电不足或者功率不够引起的呢?再众CPU供电的部分取了一组上下管,换上还是老样子。
     打开MAX8743的PDF,在不接屏的时候仔细测外围电路,也没有发现问题。以前修到过电感烧焦的台式机主板,运得大程序就死机,是电感负载能力变差引起的。就在开机后不接屏,用手摸主板是各电感的温度,发现显卡供电电感温度明显要高一些,找了料板上的1R5电感换上,故障排除。

网友:
好帖子,这个到少见这种情况,一般都是MAX8743有问题,缺一个电压

网友:
供电电感有短路造成上管大电流!

网友:
奇怪的问题   。

网友:
真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下次仔细看看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很少遇到电感坏的,

网友:
这个经验学了了。

网友:
电感还有坏的啊,厉害了楼主

网友(点评):
电感坏得少,但并不是不会坏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问题,能想到电感,太厉害了!

网友:
好少碰到有电感坏的

网友:
我也没碰到过电感坏的过,可能是平时没注意它,下次碰到类似的情况一定也关注下电感

网友:
是啊,还没遇到过电感问题。

网友:
遇到电感坏的,会坏IC..上管到没坏..是T43上的系统供电..

网友:
半个小时就搞定了?

网友:
lz真厉害,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电感 真没想到, 半小时取机 ,真是自信啊,霸气啊

网友:
以前有修到过5V电感不良引起掉电的

网友:
电感不良引起大电流,

网友:
这东西坏了,,,,没遇到过,,

网友:
维修过程中确实各种各样的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电感烧坏的,学习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遇到过电感引起电流一直往上跑的。楼主说的第一次见到!

网友:
电感短路?有这样的吗

网友:
电感坏的我也碰到过,不过我修的是没有电输出

网友:
电感出问题?我还没碰过

网友:
我当初就是用摸得方法,才修好的东芝M200死机花屏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