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刚来的为你解说“铁板”之详细维修教程

楼主(2012-04-06):
标题:我是刚来的VS  ASUS铁板
前言:
   对于修板,不管是台机还是笔记本也好,最难修也是最让维修员头痛的故障应该就是不跑U了,特别是那种所有条件都正常,就连CRURST#都正常的板,我看不管是哪个维修员都不愿修到这种板,而这种板我称之为“铁板”。换个角度来说,这种板对于我们维修者来说也是一个最大技术的考验。一般的经验型维修员碰到这种板都是借用“程咬金前辈”的三板斧过后,若不行扔一边了。修这种板必须要理论基础扎实才行。所以我个人是站在理论比经验总要的一边。我发此贴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案例,总结一下这种“铁板”的维修思路,以后大家修到这种板时可以做个参考。下面是整个维修分析:
代表主板:ASUS P5QL SE
故障现象:不跑CPU
解说员:我是刚来的
维修过程:
   话说此板是我是刚来的从收破烂那里25元买来的,板子较新,PM45的桥,成色也可以

第一步目测:发现整板元件没有修过的痕迹,但是主板背面有惨不忍赌的刮伤,应该是收破烂乱扔刮花的吧,把铜线一一刮开测量后,结果是断了五线,补线后....如图

第二步:打主板各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这时上电,诊断卡复位灯一闪即灭,说明复位正常,但依旧不跑码

第三步:先分析:诊断卡的复位灯情况得知主板是有复位的,而一般有复位则说明主板各大供电、时钟也都是OK的。而对于复位,只能说明南桥发出的PLTRST#正常,不能说明CPURST#正常,因为CPURST#是北桥发给的。
   动手:所以这时我一般喜欢先直接去测量CPURST#PG是否正常,如图

很遗憾都是正常的,遗憾中也带了种恐惧,碰到“铁板了”,这时的“我是刚来的”开始颤抖....
铁板维修思路及方法
思路1、主板的某个供电没出来或者不稳定(有些板供电不正常复位一样有)
      动手:操起示波器首先测了内存波形,很标准的长城方波
总线供电也正常:
桥供电也正常,但因为不是PWM控制,所以抓不到长城方波,抓的是此电压的上升过程

VCORE也正常
思路二:既然所有供电正常,那就查下时钟吧,测量PCIB16
    虽然所测到的波形不是个很正规的正弦波,但从下方显示的频率33M来看,应该是正常的,说明主板的时钟电路也是正常工作的。
思路三:从以上数据来看,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是正常的,而且CPU也得到了正常的CPURST#说明硬启动完成,但为什么却还不能正常工作跑码呢?只有一种解释,CPU接下来进行的软启动出了问题,寻址指令可能没能到达BIOS,当然就不跑码咯,所以这时的维修重点放在软启动上。就像一个人要做事情,虽然饭饱喝足了,但可能因为他心里有什么心事,从而不想正常工作。这时就需要我们去了解他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发生了什么事,解决它,才能让他更好的投入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而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测量BIOS的片选信号CS#是否正常,就知道CPU有无发出寻址指令并且成功到达BIOS,选中它。如下图

   毫无动劲,说明CPU没有发出片选指令,或者发出了没到达BIOS,但这时我更考虑的是后者,因为CPU的工作条件已经具备,没理由没发出,这时我测了下PCIA34# LFRAME#也没波。
思路四:这时的维修思路重点转移到了总线上。赖得打值,太麻烦了,看来该使用前辈程咬金的看家本领“三板斧了”更换IO?刷BIOS?唉,人穷,条件有限,没那设备先不搞吧
于是直接上手术台。话说775座易虚焊先加焊它先吧.....约十分钟过后,再次上电,现场的气氛还是那样的凝重。再从北干到南,整个地球都干了一半了,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看来还是得老老实实打值吧,先用灯座测了下FSB总线正常,然后打了DMI _BUSPCI_BUSDDR_BUSUSB_BUS均无发现异常,当打到PCI-E_BUS时,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如图:
   如上图,正常都为420欧,但发现有一根总线居然短路了,割线法再测,靠近北桥那一端还是为0欧。完了,难道北桥挂了,不死心,为了你花了我这么多时间,你怎么能死?不甘心,就算是死,也要知道你是怎么死的。于是拆下桥,跑过跑线找到了桥的短路点,哈奇迹出现了,看来老天还是眷顾我的,请看图:

    如上图,打该点的对地阻值时,却是正常的,看来北桥是好的,可能是连锡所致吧。把桥重新值好后BGA,等主板冷却,插上电源、上CPU、上内存(此时的我是刚来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它认为此板已经被他征服了),开机.....眼前出现的景象让他激动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甚至他不敢相自己的眼睛,诊断卡上面还是四个-- -- -- --,晕,居然还不跑码。
思路五:重新整理思绪再战。他告诉自己要振作,不能向敌人轻易的驱服。难道外设不正常引起?于是直接操起风枪把LAN AUDIIO COM取掉,再次上电,无果。我是刚来的面目表情比它更像“铁板”.....
思路六:虽然前面所测的主板的供电是正常的,但那只是主板最基本且最重要的四大供电,而芯片组需要的供电还不止这些,还有些其它附加工作电压。如果不正常当然也会不跑码,于是用万用表测了南北桥上面和旁边的滤波电容,还有旁边有旁边的贴片电感,及经精密电阻分压得到的REF这些电压都有。
唉,看来今天注定要败下一阵来,没事,先放一边吧,来日再战。
   两天过去了,事情有了个转机,今天接到一片华硕板,当时我兴奋了,因为这板型和那“铁板”虽然不是双胞胎,但也有八分像了,而且BIOS也是八脚的,于是直接把它的BIOS换到那片铁板上,再次开机,诊断卡不再是四个-- -- --- --,有码了,这码不是正规码,虽看不懂,但是能证明的一点是CPU有反应了,马上抄起波波打CS#,如图

网友:
强帖  确实收获很大   谢谢!

网友:
兄弟,你太有毅力了啊!

网友:
楼主的精神打动了我,现在谁还这么费心的修主板啊

网友:
214946366 LPC的A\D线叫LDO 你要把这个概念弄明白

网友:
老乡支持你,柳州的人才, 有个疑问, BIOS 不会影响 LADO吧, 先LADO 后南桥解压包 发LPC的,才有BIOS CS
连波波都有怎么会没有编程器,兄弟你不是开玩笑吧

网友(2012-06-20):
这才是精品帖子,

网友(2012-05-17):
我可没像楼主那样分析得深哦,,CPURST出来后不跑码,俺就先刷BIOS……

网友A(2012-04-06):
哈,片选也有了,马上断电上内存,但始终还是那个码没变化,应该是换过来的BIOS程序和这板对不上所致,但能证明的一点就是肯定是BIOS资料坏了,刷个原型号主板的BIOS就能好了。
  从这点上可以得到一个结论:BIOS资料坏,一样会引起CPUCS#不正常。看到论坛之前也有人发贴讨论过这个问题,这篇案例就是最有说服力的答案。
  既然已经查出问题了,所以拿着BIOS去朋友那找他借了500P刷了个从华硕官方下的BIOS回来后,再次开机,诊断卡显示EE96,插不插内存都一样,怀疑下的BIOS版本不对,于是再麻烦人家刷了第二个BIOS故障依旧,从论坛下了有个兄弟上传原装BIOS还是一样。从这三次刷BIOS又得到了个结论:看来档EE96不关BIOS的事了,应该又是个新的故障,从码看应该是档内存。晕倒....
思路六:既然故障判断为档内存,那就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VDD_DDR1.8V VTT_DDR0.9V REF0.9VSPD3.3V CLK0.4V、两根SMBUS3.3V均正常。奇怪了条件都OK怎么就不过内存呢。想到碰到键鼠供电不正常引起档内存的,测量也OK。北桥?因为已经重值过了,所以不怀疑。再次把它打入了冷宫凉快去,干别的事先......
   又过了两天,同事和我说他那片华硕板不小心搞北桥挂了,我当时一听到,立即拿他的板一看,看的不是北桥,我关心的是IO,哈型号一样的83627DHG-A,有料换了,档内存也不排除IO的可能性,可换完后月亮啊月亮,你什么时候能变成太阳呀....
  想到32.768日振不良也会导致档内存,于是示波器测了下波形发现有点点变形,管它的,代换再说,换完再打波形漂亮了
可是漂亮的波形不能代给我兴奋的喜讯,故障依旧。
   没事,反正今天也闲,再研究一下,哈这一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因为插不插内存都是档EE96,说明主板不认内存,于是直接操起示波器打了SMBUS的波形,无波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南桥没能抓住内存,当然不过内存咯。这是令人惊喜的消息,再一次抓住了狐狸的尾巴。于是断电打了这两根总线的对地阻值,发现均无穷大。怪了,难道断线了?不可能啊,电压是正常的。跑线跑到主板北面就是死路一条,线路不走了。正常应该能跑到时钟IC和南桥的。想来想去想不通,难道此板特殊,不用到SMBUS?省省吧,什么世道了还信邪。没法该是查点图的时候了,查遍了硬盘没找到,百度、论坛也都没找到。眼看就能抓住狐狸了,难道就这样放弃了?不甘心,于是百分悬赏该型号的点位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07201-1-1.html,哈重金之下必有勇夫,有位华硕售后的兄弟帮我查点位,非常的感谢他。得知原来SMBUS经过了两个MOS管转换到南桥的,如下图红圈中的
    那位热心的华硕兄弟还说一般无SMBUS波形,都是这两个玩意坏的,换上就好了。听他的,找了两个一样的换上后,唉....人霉,没办法,人家只是说一般能好,可我就碰到了不一般。
  重新理了下思绪:现在故障是档内存,而内存的其它工作条件都是OK的,问题肯定就出在SMBUS无波了,但是经过的两个MOS管都换了还不行,难道ICS坏?NO,它很少坏的。所以想来想去还是南桥的问题,但是前面已经加焊过了啊,最终得到一个结论,南桥坏了,可是一看桥,傻眼了JBM的,太新了没料换,但我又很想修好它,就差一步了,真是可惜,等吧,等有这桥的时候再换。
  又过了两天,还是没能等到桥,可能是因为太闲的原因吧,闲着也没事,把南桥重植一次适一下吧(说实话没报多大希望来着),取下后,晕没这钢网,都取下来了有什么办法,手植吧,植好后BGA回去,再次上电.....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惊喜往往是在不经意发生的,或者说有些事抱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反而不报希望时它却突然给你如雷贯耳的惊喜,多说无义,看图吧

居然跑码亮机了,而且SMBUS也起波了
至此耗尽几乎一周时间,把我折磨得经皮力尽的铁板终于被我征服了。
    从这点有给了我们个启示:加焊有时是没用的,必须重植才行。
   虽然写得咯唆,长篇大论,但我相信如果你认真的看完,看懂,会给你很大的收获的,甚至是你花几个月时间甚至更久都得不到的东西。最后祝各位生意红火,技术飞进,谢谢捧场。

网友(2012-05-17):
我想没有你泡不到的妞了!
向楼主百折不挠的精神致敬

网友:
很强很劲
谢谢。很有参考价值。
楼主太有耐性了

网友(2012-04-12):
“吃饱了饭不干活...”呵呵,搞笑
估计用得不久就要返修。。。一块这么好的板给折腾成这样了,还能卖个好价钱吗?哈哈哈,不过学到很多东西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片选也有了,马上断电上内存,但始终还是那个码没变化,应该是换过来的BIOS程序和这板对不上所致,但能 ...

沙发????

网友:
此贴回火。。占位等编辑

网友:
强悍的维修,铁板都怕“火”炼。有理论,懂得运用才是维修的高手啊

喜欢大哥修板的步骤跟思维...清析明了..能从中学到不少的东西.....谢谢辛苦发贴。

网友:
这板的故障也忒多了吧

网友:
超NB的贴,受益非极深,顶楼主

网友:
呵呵,这回果然在我刚来的身上又学到了不少

网友:
啊,楼主确实基础扎实,那坚强的毅力,令我等新手来说望尘莫及,值得敬佩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技术强人呀..可以搞生产主板了..

网友:
楼主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
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不服不行。 向你学习。 有点不解的是S_SMBCLK 和S_SMBDATA是连接南桥和时钟IC的。为什么打值会无穷大呢,就算是南桥空焊了时钟不可能也虚汗了,应该不会无穷大。 有点不解

网友(点评):
中间有MOS管隔离的,

网友:
牛XXXXX,很好,很强大,有东东就是好做事,

网友:
版主的帖子,仔细的看了一遍,我感觉最初的问题,就是BIOS坏,楼主的加焊造成了其他的故障,楼主的整个维修过程,对修主板来说,是一个经典的教程

网友:
为什么最初不是MOS管坏? 经过上家刷BIOS加焊SB都不行才変料板处理掉
北桥的数据线短路我也认为是我加焊造成的,但南桥应该不会

网友:
兄弟这般毅力都可以手动砌一块主板勒,佩服,佩服。

网友(2012-05-17):
这是个好建议呀,基地可以组织自己造板了。

网友(2012-04-07):
同感!

网友:
我是后来的,路过学习。     示波器?  对我还是个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