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硬盘改装砂轮磨光机

楼主(2012-04-06):
咱们平时的维修时间有么有用到砂轮    有点无聊 发个贴 让大家看一下   假如说维修用的刀具不锋利,针没尖了可以用它磨磨,呵呵 很简单一块废硬盘 一个砂轮片就啥都解决的了。
简单的说一下制作过程 把硬盘打开拆掉磁头和盘片 尺子量一下电机尺寸 然后,把新的锯片内孔扩大到25MM(根据电机主轴大小)把锯片装到电机上,硬盘电机原来的电路板没有去掉还是直接改在电路板上了 ,打磨一下试试 ,呵呵 力度不是很大,适合小磨量的,呵呵 毕竟便宜吗,让后用胶粘在原来的硬盘壳上,完成。。。。。

应该保留硬盘壳体

网友:
太危险了,应该保留硬盘壳体,在盖子上开个口就是了

网友(2012-05-16):
就是没有力量

网友A(2012-04-06):
这……这个论坛太邪恶了,硬盘在这里是无所不能了!技能棉花糖,又能改砂轮,还能做哈雷!……太邪恶了!!!

网友:
  哇塞...这个冒失很给力```

网友:
我一直没能解决转几十秒一会儿就停的问题,硬盘马达驱动芯片L6262 2.6 和L6279的资料一直没有找到,哪位高人,指点下,怎么让硬盘一直转.

网友B:
哇!!爆破呀
维库去找啊  我的硬盘通电就转,而且在磨东西 憋死后还可以在此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哇!!爆破呀
维库去找啊  我的硬盘通电就转,而且在磨东西 憋死后还可以在此启动。。。。。

能继续转?寻道不成不出错?继续转?你没改电路?

网友(点评):
好像是用的步进电机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继续转?寻道不成不出错?继续转?你没改电路?

本想是把电机拆下直接用 结果不转 电机四根接线  硬是没闹明白怎么接,绝对没有动过线路的,本人的水平也改不了,所以只用了原来的电路板和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是把电机拆下直接用 结果不转 电机四根接线  硬是没闹明白怎么接,绝对没有动过线路的,本人的水平也 ...

音圈电机必须要驱动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是把电机拆下直接用 结果不转 电机四根接线  硬是没闹明白怎么接,绝对没有动过线路的,本人的水平也 ...

谢谢,求硬盘型号,越详细越好。谢谢。我做的那个了用了快一年了,实在受不了转几十秒停了,需要重新加电。

网友C:
换了一个硬盘,MAXTOR 5T030H3  ,还是7200的,终于搞定了。。转速好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硬盘,MAXTOR 5T030H3  ,还是7200的,终于搞定了。。转速好快啊

我的就是迈拓 不知道型号在哪看不清太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换了一个硬盘,MAXTOR 5T030H3  ,还是7200的,终于搞定了。。转速好快啊

呵呵 你也是做砂轮吗

网友:
太厉害了。基地牛人特别多。

网友:
这个很早就玩过了,力太小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D:
我有角磨机,飘过

网友:
哈哈 牛人辈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你也是做砂轮吗

是的,磨打印头。太适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角磨机,飘过

我穷人,只能自己做了 ,哈哈

网友:
转速太高了,注意沙粒飞出的安全

网友:
呵呵 一根手指就能按住,没有危险的。

网友:
是步进电机,4线分别为ABCD,分别给AB/BC/CD/DA通电,会一点一点的转,想转快点,用单片机吧.

网友E:
这基地的人国家要是录用去研究军事多好呀~!直接研究一个电脑飞到美国,曰本去启动他们的导弹炸他们自己玩。

网友:
好有闲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基地的人国家要是录用去研究军事多好呀~!直接研究一个电脑飞到美国,曰本去启动他们的导弹炸他们自己玩。 ...

天下人才居多,而我算是最底层的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单片机好买么?

一片集成,一只晶振,几个电容/9013/9014之类放大管,不过麻烦的是编程

网友:
呵呵 ,对于零件的组装本人道可胜任,关于编程不是了解。

网友:
强!学学做一个看看!

网友:
很不错,算是自制维修工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这个论坛太邪恶了,硬盘在这里是无所不能了!技能棉花糖,又能改砂轮,还能做哈雷!……太邪恶了!! ...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太神奇了。

网友:
经典啊。7200转的速度挺诱人的。

网友:
就是不知道劲儿大不大。

网友F:
劲儿大的话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自制维修工具
我也做一个玩玩

网友:
我也有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
太厉害了。基地牛人特别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劲儿大的话我也做一个玩玩。

劲头 不大呢。

网友:
硬盘的那步进电机劲头不大啊。我还以为劲头挺大的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 4线的电机怎么驱动 ,手头也有一个从坏硬盘上拆来的电机

观摩学学习下

网友(2012-05-06):
四线的电机是无法直接驱动的,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原来的电路板启动,要么就得做单片机和电源驱动了。

网友:
磨打印头。太适合了

网友:
除了砂轮还可以改装一散热装置,给自己或是机箱散热

网友(点评):
我刚弄了一个,风力还很大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啊!

网友:
我也开了一个盘,一直都可以转

网友(2012-06-08):
哎呀,好东西,支持一下。

网友:
太强悍了 学习中

网友:
怎么没图啊,楼主发图啊

网友:
如果是4条线,则是三相,其中一条与其他线头的电阻相同且最小,为负,其他3条线加几伏电,线条线通电仅转一定角度,各线试一下,找出转同一方向的线的顺序,给这3条线依次通电,即让电机转起来.怎样依次,可用简单的逻辑电路或复杂的单片机设计,与流水灯电路相似,

网友:
维修人员真的是无所不能了

网友(2012-07-11):
幕墙玻璃的光污染及治理

在繁华的都市中,明亮透彻的玻璃幕墙在一座座大厦件蓬荜生辉,为都市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现代气息以及发达的经济水平,但是,在玻璃幕墙光鲜的表面下却隐藏着一些潜在的威胁,在阳光照射下的幕墙在反射出璀璨的光芒的同时也威胁着过往的车辆以及行人的安全,因为玻璃幕墙的干扰而引发的意外事故时常发生。发现玻璃幕墙光洁透明的天生丽质并不耐污染,尤其在大气含沉量较多干旱少雨的北方地区,玻璃幕墙极易蒙尘纳垢,这对城市景观而言,非但不能赠光,反而感觉不好。
        北京幕墙维修 施工质量不高,出现波纹各异,由于光反射的不可控制性,导致了光环境的杂乱。在调查之后,找出了一些比较可行的治理方法。一是定期检查,二是定期保养,用溶剂清洗。用二甲苯、甲苯、无及酒精或乙醇等溶剂去掉和上光材料之后进行清洗及淋漂,注意不用太强的溶剂以免损坏固定玻璃的密封胶。三是,可以适当对玻璃幕墙做些调整。四是或者是直接对室内期待一种空调的作用,比如通过改良材料让他照到阳光的时候吸热,对室内降温。
   bjjygl /
相关的主题文章:

   幕墙玻璃的光污染及治理

   铝单山东大华日鑫铝业有限公司

   为什么要赴香港生子

网友:
电机功率多大啊?

网友:
这里的强人确实不少,又学一个个改装,原来的都当废铁丢了,唉真是浪费

网友:
这么实用的东西,我也要做一个用

网友:
好是好,不过就是有点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