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求解难题华硕

楼主(2012-04-06):
客服拿来华硕p5b主板说坏了 拿到这边维修来维修 我试了一下能开机呀就是键盘口不能用呀!把键盘口的排阻换了OK 等到了下午客服在拿来说还是不行啊我试了试能开机 正常呀!他把他的CPU拿来试不工作了 CPU是E6420 我说不能用吧 他说都用了两年了呀 我晕了烤桥、烤CPU坐都还是一样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我开始用得U是CD2.8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一是CPU座问题,造成CPU电压等识别错误,二是CPU引脚氧化,和内存引脚氧化一样,可能换到其他主板就能用,因为不同的主板接触点和力度是有误差的 ,当然也不排除CPU供电IC等原因

网友(点评):
有的板式这样子的 应该是CUP的检测信号出问题 CUP的检测信号关联的小电阻老化引起的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也就是用大的U就不行呀 换个小的U就好 刷bios过 烤桥 烤CPU坐 真不知道怎么搞了  急求师傅

网友:
能不能是他的CPU有问题,弱智的答案!

网友:
你用你现在的CPU能开机吗?好,那就可能是客户的CPU坏了。

网友:
客户的CPU在别的机器上肯定能点亮而且工作正常的,这种问题遇到多了,给他换颗差不多的U就哦了

网友:
估计还是cpu的问题

网友:
就按楼上的说的,你先拿他的U去别的板上试下,应该不会吧,用你的U都正常了,我感觉就是他的U的问题,坐等答案出现

网友:
你上你客户e6420时cpu电压你量过没有电压正常哇,看看vid序列

网友:
是不是他的U坏了哦   弱弱问句

网友:
确认是不是FSB1066的CPU不能开机,用FSB800则可以;如果是这样看一下CLK IC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cpu的VID组合和供电芯片有关

网友:
Intel的CPU比较抗折腾,也没准坏了.
把他的E6420放别的主板试试,有可能U挂了.

网友:
嗯!我也碰到一块认cpu的板!这块板没多久就挂了!

网友A:
时序查过吗,我原来修内存的问题和这个相似,667好用,但800的就不好用,后来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换个时钟IC看一下

网友:
刷BIOS,时钟芯片,电源芯片。

网友:
这问题真奇怪,没头绪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修好后,说下原因,谢谢了

网友:
去找官方最新的bios刷了试试

网友:
vid信号出错了,挑CPU

网友:
请问你烤的什么桥,如果是烤的北桥那就肯定修不好,挑U的板子我遇到一块,最后换了个CPU能用了,结果用了几个月又不行了,这个问题要加焊南桥,加焊北桥是没有……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麽 ?  虽然我不懂这故障怎么分析 。 很想知道 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兼容了,这个情况常有

网友:
客服的U也没事   我有拿到别的主板上去试   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序查过吗,我原来修内存的问题和这个相似,667好用,但800的就不好用,后来是时钟的问题

那我的试试

网友:
昨天修一个 478u的老主板  弄好之后 上原来的u c2.8  不跑码。。。用自己的b1.7就ok  我就郁闷了 以为这老板子不支持主频2.8的 客户说都用了2年了 没换过u  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 最后 是内存跟cpu 之间的一个场管老化了  奶奶的害死我了

网友:
刷刷U坐的阵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