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560 开机不显电流跳变能到2.A以上,有两三下跳变

楼主(2012-04-06):
有那位朋友修过,请指点下

网友:
刷BIOS 做显卡

网友:
外接亮不亮

网友:
跳变到2A 以上的时候是裸板试机还是插了电池,会不会是有充电电流在内?

网友:
Y560好像是独立显卡板的吧,没过显卡,是不是G96-600-A2的显卡。

网友:
量电压都出来,主要复位都出来就换显卡吧,不过这个板子显卡比较大还是在角角边缘做的时候细心点。做的不好做显示了,装驱动又黑屏。

网友:
应该是显卡挂了,联想的BIOS故障好像比较少

网友:
i7处理器,是裸板测试电流能到2A以上,跳变三下左右在1.7A不动了,外接也不亮,显卡加焊了没好

网友:
看症状,应该是显卡吧,重做显卡试试

网友:
我看风扇口全堵 了,显卡 是ATI的216-0772003   主板板号是DAKLAMB8E0,对显卡加焊了没好,不至于是CPU座吧

网友:
换CPU试试 因为I7的CPU里面也集成显卡

网友:
cpu换了也没好

网友(2012-05-08):
?

楼主都说了是ATI的。。。。216打头的呀

还有 我碰到的Y560的显卡全是焊在主板上的,15宽的本。可能是你记差了吧

散热那叫一个差呀…… 不坏才怪!

网友:
这本,遇到北桥不良的(虚或坏的),再就是显卡超爱不良-----你懂的!

网友:
过流了呀,楼主你做做显卡看看

网友:
感觉电流有点高 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