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IC 25L1606 500P刷不了

楼主(2012-04-06):
RT.
MX和MXIC是不是同一个厂家,
这个ROM是CQ43-304AU上的,AMD,CPU集成北桥的吧BGA封装的
500P提示ID出错,强刷不触发了,

补充内容 (2012-4-7 09:48):
MX和MXIC是不是同一个厂家???

网友:
编程器是否支持这种芯片?记住写任何芯片之前先备份!

网友:
这个编程器不支持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用弹跳式转换座建议不用 直接用焊在PCB的转换座  我试过用弹跳式转换座出现这个问题 不过我的编程器是501S的 刷MX25L1605 MX25L3205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刷过,我的编程器刷不了,外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什么编程器支持.

580U或者3000U.500P这个编程器有很多都不支持。我上次刷一个CQ41的也是同样的。你可以换一个BIOS本体。

网友:
要装两个电容!

网友:
编程器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