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24吋屏怎么点

楼主(2012-04-06):
三星早期24吋宽屏  LTM240W1-L02   1920x1200分辨率
30PIN为数据线    12PING为5V供电
一下图片为屏接口定义     大伙看看普通点屏方法是否可行

LVDS定义怪就怪在9对信号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这种屏线,到淘宝找找去,

网友:
到淘宝找找去,

网友:
淘宝应该有的

网友:
自己可以按照屏接口定义改一个

网友:
到网上可以买到,这种屏线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