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 LA-4107P I3 软关机 死机

楼主(2012-04-06):
今日收到同行的一台 HP CQ41 I3 CPU 同行描述USB报错不能用 ,他换了个南桥发现USB能用了 但是关不了机 ,于是送到我这里,我首先看看PE系统下关机死不死机,发现PE系统下关机还是死机,又换了个系统试了,故障依旧,所以排除软件问题 。因为同行换过南桥又观察南桥附近有没有缺件的现象,发现没有缺件,通电测量各种电压都正常,于是我突然想了下先易后难的思路刷了下BIOS(PS:现在好多机子BIOS程序坏导致机器出现各种奇怪的现象),于是我抱着试试的心态刷了个BIOS程序,发现竟然在系统里能关机了。则故障是BIOS程序坏了导致的关不了机。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 我这里也有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以后我遇到这样的问题也试下楼主的方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是不是死机,是关机慢要4分钟才能关掉,重新做了系统都不行!

网友:
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