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到的一台联想 T61,烧得可真够多的。

楼主(2012-04-06):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 T61 的笔记本,说开机无反应,拆机一看,电源接口一片黑,烧得地方还真多,直接上图:

没有数码相机,是用手机拍的,有些地方拍不清晰。

网友(点评):
这相机也太......呵呵,手机拍的吧

网友:
目前已经测到的就是电源口保险,东芝供电的两个200电阻,背面的升压到28V的二极管,MAX8765边上的两个200电阻都烧了,把烧掉的电阻和二极管都换了,东芝烫手,现在订料中。

补充内容 (2012-4-9 11:48):
T61本本已经修好了,坏件有F2,RT9 ,F5 ,R227,R584,U42,R422,R413,U61,C606,D57,D64,U1,谢谢大家关注,维修过程会重新整理再发出来。

网友:
主板完蛋了吗你在订主板吗

网友:
够麻烦的

网友:
都这样了  还能修啊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直接换板  换集成的一劳永逸

网友:
楼主的像素不给力啊

网友:
你这照片拍的自己都看不清吧

网友:
相机有待提高

网友:
LZ除了倒数第2张勉强,其它真的我眼睛近视

网友:
还是建议换块板吧,有时修了几天,客户用几天又坏的话要晕死了。

网友:
你这个烧的有的严重哦 !修期了没哦

网友A:
要  t61 Q我,,大量...

网友:
直接换板了

网友:
照的水平不敢恭维呀。

网友:
直接换版算了   修业修不好

网友(点评):
知道LZ什么水平吗,去他空间看看就知道她厉害了

网友:
根本看不清楚

网友:
最后一张图还看的比较清楚。。

网友:
这个维修价值不大了吧?就算修好,也很容易出问题的吧!

网友:
好板吧 修好几率应该不会很高

网友:
只看清了倒数两张 难道眼真近视到这种程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 t61 Q我,,大量...
关键多少钱,什么价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换板还是最好

网友:
直接换班么,生活都不容易

网友:
这图看的不清啊。 楼主搞个数码相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