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 屏坏

楼主(2012-04-06):
今接到acer 上网本 屏岁机器能亮 一切正常 接单 报价(10.1寸屏)750 客户同意换!心里想着这钱 挣的简单  然后把机器 拆开 拿新屏装上 开机 奇迹出现了  不亮,难道屏是坏的 然而我把原来的坏屏装上也不亮! 心里犯愁了! 把可调电源拔了, 在擦上 一看待机0.20 乖乖 短路 最开始以为屏线坏了! 拔掉屏线 还是一样 , 不会是主板的事把 把主板拆开 用触摸法 当摸着网卡时 烧手,把网卡吹掉再擦电源 好了开机亮了 最后只能自己掏钱买个网卡装上 进系统测机 一切正常 真郁闷换个屏网卡能换坏 新手上路

网友:
积累经验...谢谢!!

网友:
客气客气 互相讨教!

网友:
高手我也是换屏的可是换上去插上适配器就黑屏的拔掉适配器用电池就好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而且第二天风扇也不转了        晕死了
现在没思路请各位高手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