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显示器,开机正常1到2秒就变黑在变白!

楼主(2012-04-06):
打开显示器后,发现是修过的!换过高压条,自己开始也以为是高压条问题,更换后现像一样,出“无信号显示”后1秒钟就黑了在变白。
屏变白肯定是屏没有5V供电,我就查了屏5V供电,发现通电时正常的1秒钟的时候有5V供电,但马上5V供电就慢慢的吊下去了变为0V就白屏了,驱动板也换过了,用的是通用的,一个是正常1到2秒钟后变黑在变白,一个是有白色和黑色条状的闪动,但都有5V变为0V的现象!! 这是不是屏上的电路有问题,但是我打了屏供电的阻值是正常的没有出现短路的情况!!!
请高手指点一二!!在线等待!!!!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测屏工具  测测屏  这问题我还没遇到过 一般来说  屏的可能性和驱动板的可能性高些

网友:
我碰到过屏线换过的

网友:
连了机主的,图像正常后1到2秒就变白了!换个驱动板试的话是,只有无信号显示,插数据线后就黑屏了,然后屏供电也(5V)没有了!EN控制是接对了的!

网友:
5V  直接跳上,再试

网友:
千奇百怪的毛病,想想都头大

网友(2014-07-17):
驱动板坏了 屏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