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MOS管的小问题

楼主(2012-04-06):
如图。。图纸MOS管标的是123脚。。2脚为G极。。其它两个脚是如何判断的呢?

网友:
电脑主板上的场管,脚位基本都是一样的。左下为G,上面中间为D,右下为S。 用表量那个寄生二极管也能判断出来。

网友:
如果在主板上的话。。有可能任何两脚都会有阻值的呀。。难不成还要拆下来。。。。哎。。。

网友:
根据内部的二极管判断...

网友A:
饼哥发的这个不很直观吗,哪用拆下来量.

网友:
一般左为G,上位D,右为S

网友:
   上面输入D   下左控制G    下右输出S    是这样吧好像

网友:
这是两个,N沟道的管子。。。二极管流向是S到D

网友:
我也是初来的学员,借用饼哥的图来说一下,呵呵,我们刚学了场管

    饼哥的图说的很清楚,他这个图就是我们常见的场管实物图来的,管脚都已经
标注好了,就不必刻意去分别了,因为脚位都是死位置,我们只需要判别的就是
它到底是个N沟道的场管还是P沟道的场管,控制脚是处于低电平还是高电压才工作
在导通状态    N沟道的场管是高电平导通       P沟道的场管是低电平导通
    一般大家都用数字万用表来测量,当然,有图纸的话,一眼就可以直接看出来它
到底是P沟道的场管还是N沟道的场管,楼主图纸上面,标号为2脚的那个脚就是
栅极G,跟这个脚的那个线对应的那个实三角箭头方向如果对着G极的话,就是N
沟道的场管,如果这个箭头的方向跟G极线的方向相反的话,则为P沟道的场管
    在没有图纸的时候,场管的两个脚这面,对着自己,数字万用表打在二极管
档,红表笔接右下角,黑表笔接上面那个单独的脚,看读数,如果读数是500到600
之间,两支表笔调换过来 ,测量值会是无穷大,那么这个场管就为N沟道的场管。
如果测量结果相反的话,那么它就为P沟道的场管
这里发出来,跟同样是新手的朋友分享一下{:soso__2073051188725282950_2:}

网友:
说的对 基础要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饼哥发的这个不很直观吗,哪用拆下来量.

在主板上测量不准的。。因为这管子与其它元件有相连。。所以我们测量得到的值是不准的。。

网友:
看二极管的+极是MOS管的S极(第1脚)-极是MOS管的D极(第3脚) ,P沟道就相反啦

网友:
如果要知道好坏那是必须拆下来才知道,除烧洞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