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装系统蓝屏代码A5

楼主(2012-04-06):
这个笔记拿来时显卡和北桥都焊过了,电流1.2不亮机,换CPU亮机了,但风扇是常转的,四线只用了两线,我还原了四线还是常转,进PE蓝屏,代码A5,看论坛都说改显卡模式,我改了就不亮机了,必须放电又亮机了,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没?
cpu
显卡
电脑

网友:
现在还没乱动,怕问题扩大化

网友:
换内存试了吗?
同意楼主:
5.0
小心新号
同意楼主:

网友:
用最小系统法慢慢试

网友:
K40AB也有BIOS问题,建议先刷一下,再加焊一下显卡。

网友:
问题修复了没????

网友:
如果用的是XP的系统,进安全模式把集成显卡关闭,就可以用了。用W7才能用双显卡。

网友:
楼住故障解决没,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还没解决,电脑被客户拿走了,今天等会才送过来

网友:
我刷过BIOS,再改了显示模式还是不亮,加焊北桥,显卡都不行,看来认坛说改显示模式应该不行吧

网友:
华硕的问题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