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这根VGA线。不知道是什么定义

楼主(2012-04-06):
这是连驱动板的接头,VGA线分成两组。     这是屏接口

网友:
冠捷还是明基的?3基色很容易对出来,再试出两条就OK了

网友:
查显示器图纸

网友:
没这么明白楼主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是换屏线的话简单点的方法就是自己手动飞根线上去

网友:
这要查屏显接口定义

网友:
我们常见VGA头(连驱动板那头)是一个头,这是两个头,屏是集成驱动板的那种。现在VGA线断了。想重接一下。谢谢大家回复。

网友:
AU  M190EP02

网友:
量一量行场,红绿蓝就可以了,接5根就可以亮了。

网友:
不会是开关键吧?

网友:
不是开关键,开关还有别外一排和这个接口一样大的。

网友:
液晶的接口,红绿蓝,行场  和地线接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明白了,原来两个头是这个显示器有两根视频线,一根VGA,一根DVI线,DVI不去研究,VGA,除了红绿蓝,别外两个是第二黑色线接行,第三棕色线接场出图像了。做一下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