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2-04-06):
本人是菜鸟  请教一个问题  液晶显示器屏保险烧了能直接用一根线短路吗?

网友:
用一根细铜丝可以    但最好用保险, 我用过细铜丝装上就烧,用的太细了,呵呵

网友:
确定没有其他损坏的地方就可以缓急,  最好用原值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