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ATX-310WBP4电源的维修

楼主(2012-04-06):
现此电源紫线刚开机时1.9V,橙线5.17V、红线3.46V、黄线12.17V,不到1分钟紫线升至12V左右,其它3组电压不变。
断开电源线后重新唤醒电源测紫线同样是12V左右,光耦与TL431都换新了,故障依旧,求高手教我方法

网友(点评):
先搞定紫色5V再修其它...

网友:
先把待机电路的滤波换成16V的,免得击穿短路,再查光耦的3、4相连的电阻有没变值、C1815(或C945)部分是否正常,辅助变压器后的稳压二极管。494芯片要晚一点查

网友:
待机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原是1000UF10V的,更换的是680UF10V。另外待机电路中1大电阻一唤醒电源就很烫。

网友A:
查查稳压二极管WD3及TL431周围的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查稳压二极管WD3及TL431周围的电阻。

Q4原是3293,现换的是8050,C24原来是1000UF16V的现换成680UF16V、C26电容47UF50V如换成100UF50V就不会很烫,R17电阻51欧姆唤醒电源后也会很烫。最后换了6.2V的稳压管故障依旧.之前C25 1000UF10V在更换TL431前通电涨包后都换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Q4原是3293,现换的是8050,C24原来是1000UF16V的现换成680UF16V、C26电容47UF50V如换成100UF50V就不会 ...

查查D21是否有问题,还有光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4原是3293,现换的是8050,C24原来是1000UF16V的现换成680UF16V、C26电容47UF50V如换成100UF50V就不会 ...

8050比起3293来说电流要小一点,C26电容容量换大后会减小振荡频率,使输出减小待机5V正常后必需按原值换回。按4楼的电路图查R20和R22有没阻值变大(如阻值变大会使TL431输出增大,通过光耦提高电压),如果R20、22正常则查光耦的3、4脚部分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D21是否有问题,还有光耦。

在此电路图上D6的二极管击穿了(在金河田上的编号为D7),更换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8050比起3293来说电流要小一点,C26电容容量换大后会减小振荡频率,使输出减小待机5V正常后必需按原值换回 ...

R20为棕蓝黑棕棕,R22为棕棕棕蓝棕,在线测量的阻值都为1.288K

网友(点评):
焊下一边脚来测量吧,在路测不精确

网友(点评):
R22应该是棕蓝棕棕棕,1.61K;R20是1.6K

网友D:
修好了吗?
检查一下R16、R17、R13、Q4,这几个元器件坏的话,电源的反馈回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检查一下R16、R17、R13、Q4,这几个元器件坏的话,电源的反馈回路就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意见仅供 ...

还没修好,电阻都量过了,都没有问题,Q4原的是3293,现换的是8050,问题会不会是出在高速开关管13007上(拆另外1个电源上的,原的这个电源烧了几块主板),

网友:
今天把困扰多时的电源修好了,罪魁祸首竟然是三极管8050(Q4原的是3293,代换的是8050)。现在更换的是三极管1815。请大家说说8050与1815是不是同样是NPN三极管?如是就很郁闷了,因为用数字万用表分别测它们1-3脚的极性得到的竟然是完全不同的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