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花屏是怎么搞的

楼主(2012-04-06):
电脑花屏是怎么搞的

网友(点评):
说的太模糊了,没法帮你,也没法回答

网友:
连这个都搞不清,先查查显卡吧

网友:
因为那个电脑花心,所以他就花屏了啊

网友:
哈哈哈 哈,我觉得你直接去百度还好点,来这问就是找菜。花屏我教你个最实用的方法而且最有效的方法,直接拿去人家那修吧。给钱就修好了

网友:
显卡,内存

网友:
首先排除屏线,再来看是集显还是独显,集显和内存也有关系,独显通常都是查显卡条件,然后干显卡

网友:
先换个屏线试试,不行查看显卡

网友:
看怎么个花法了  你也不说清楚具体的情况   基本上就是显卡和屏线也有的是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