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E2040TV

楼主(2012-04-06):
这机客户拿来说是屏亮一下就灭...试机确实如此..看了一下标签2010年的..客户说LG不肯保..屏才是保三年的..其他配件保一年...我心想LG真叼.......废话不多说了..我是来请教的..拆出来只有一块板..驱动跟升压板集成在一起..升压部分有点发黄..IC是A8507..量了一下周边都没短路的..网上没找到这IC..请问谁有这个资料的请上传一份..感谢..上电量了..升压到65V..然后会慢慢的降下来  ..一直降到好低的电压..感觉问题就在这里了..这周边的电路也没几个零件..都量了.没量到有坏的..真不知是不是这个IC坏了A8507...有这方面经验的请指教..

网友:
图中的升压IC给拆了..升压电路就2中那部分..

网友:
PDF找到有了..上传一份..

网友:
检查一下5V是否正常,我看像是LED的,5V正常的话,换升压部分。

网友:
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是LED的..5V供电正常..EN开启也正常..楼上说的漏电..会是某个电容漏吗

网友:
唉..实在不行了..升压IC也换过了..还是一样..现在不知要从何下手...代用的升压板..接口跟这个屏的LED接口不一样的...这个是四个脚的排线..头疼了

网友A:
哈哈..修好了..此时此刻..真没词语能表达...既然赚的不多..但是修好难修的机器..那种心情..大家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修好了..此时此刻..真没词语能表达...既然赚的不多..但是修好难修的机器..那种心情..大家都懂的{:4_1 ...

怎么修好的,是什么坏了。给分享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