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笔记本开机慢打开视频就卡

楼主(2012-04-06):
  我的一台惠普S4100笔记本开机慢得3--4分钟。开机以后看视频 打开网页都卡。
检查了内存   硬盘都是好的。后来一次偶尔发现不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开机就恨快进入了系统。而且打开网页也不卡。把这个电源接在别的笔记本上也不行。但是把电源打开里边一切都好着哩。最后换了一个电源就好了。给同行提个醒:如果看视频卡开机慢。首先看电源和内存条。

网友:
好奇怪的毛病哦  也好奇怪的解决办法

网友:
想不通也不能明白,电源不够用?

网友:
那就是电源供电不足吧

网友:
CPU换换试试 .HP大头的要用原装,不然要卡

网友:
不是正常吗 怎么又供电不足呢

网友:
你用原装电源就不会这样了,这问题细心点的同仁都知道的

网友:
HP的机器就是这样,不用原装电源会出现各种奇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