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00GT死活不跑码

楼主(2012-04-06):
修一9500GT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跑码,重植\加焊32个小电容,打阻值(64个)\换主芯片,能用的方法都用了就是不跑码,故障应在板子上,就是找不到.没法了来找高手.

网友:
9500啊,是那种小核心的吧,打阻值看看晶振的两个脚与核心有没有开路。

WJC

网友A:
打过正常,还换过是贴片的,不过用示波器量波型频率不够.

WJC
那你都做过哪些检测呢?譬如测电压,查掉件、认核心与BIOS等等?就是那金手指上的小电容,也不仅仅是加焊的事啊。容量测过吗?

网友:
没有试刷BIOS? 20,FF就得换个BIOS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打过正常,还换过是贴片的,不过用示波器量波型频率不够.

不咆码怎么认核心与BIOS,32个小电容都换过了

WJC
小电容全部换掉,那个功夫可真够下的。看来你真的和这个卡较上劲了。现在是不是插上了PCI卡也没动静?说不定最后你会发现掉了一个小电感。
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针对不亮的卡,总是先用PCI卡去看核心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咆码怎么认核心与BIOS,32个小电容都换过了

针对不亮能跑码的的显卡,我会用PCI看核芯与BIOS。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学习了

网友:
啥时候弄好 了给我说下    有两块一样的显卡

网友:
用PCI显卡看到显卡吗,要是没有就是显卡不工作(供电,GPU等)

网友:
找到原因了,一是我从料板上拆的GPU没有27M的波型(开路)二是这个板子短路(内部)PLL.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那最后还是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