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联想G450独立主板

楼主(2012-04-06):
一台联想G450的机器,同行转来的,开始是不亮机,同行拆了,加焊了显卡后不加电了

测试待机电流0.013A,按开关没反应,貌似待机应当算是正常的

测D421脚有 17V,2脚也有17V多,3脚有3.3V,用镊子短接1脚对地,开机了,电流0.8A左右,这时没有加CPU的.这里不开机是开关连接线坏了
加上CPU内存再测,电流1.0---0.9-1.2一样不亮机,外接和内屏都测试了无反应,看了下同行的焊的显卡,是加焊的,拆下重新植球再测和以前一样.

图纸JP28保留了LPC DEBUG PORT定义,检测卡飞线吧

飞线后再开机,检测卡有时跑00,有时跑EF  6F    66搞的自己也头大了
这台机子有时电流1.2后还会掉到0.5A再上到1.3A,多时第一次开电会这样,如果关了再开则不会这样

多数如果关电后第一次检测卡跑00,关电再开,检测卡就能跑码,但也是乱跑

测试取掉内存,电流在0.9A左右,加上内存才会到1.2-1.3应当过了内存

现在我刷过BIOS,重做过显卡,差不多OVER了,郁闷

刚才上论坛看了下有说南桥坏的,有说不过USB外设的,明天再看下

网友:
期待你的好消息哦

网友:
期待lz的好消息

网友:
  觉得你加电 电流不是很顺畅, 跑码也是反复无常; 先仔细打下后级的小电压 阻值 以及电压;  还有显卡 桥 的电压是不是都有 都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E42 网卡坏的是这样 你看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