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K G2208 22寸液晶显示器疑难问题。。。。

楼主(2012-04-06):
这款是HCK G2208 22寸的液晶显示器。开机直接白屏。。我测了下,12V的电压在开机前是12V,开机后9V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查一下,是电源本身问题,还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断开高压板,再检查电源,如果电源正常,就是高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