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flash 集显刷独显问题!

楼主(2012-04-06):
请教下 我的主板是AMD nv桥的主板
怎么用集成显卡刷独立显卡bios
但是我用nvflash -c时候他会显示两个显卡
0 是集显
1 是独显
我用nvflash xxx.rom  命令 没有提示
就是提示错误
请问后面需要加参数吗?  具体加什么参数呢? 谢谢!

网友:
nvflash /?查看说明

网友:
饼哥 那都是英文我看不懂啊!

网友(点评):
网上可以查的,百度也有,谷歌也有 金山词霸也有

网友:
一定要加位置参数啊

网友:
我都是用PCI显卡来刷的!PCI显卡也好找啊,几块钱一块

网友:
还真没用集成显卡刷过!有空试下

网友:
还真没用集显刷过,有空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