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AMD 6150的主板 外接显示器 不亮 内屏是正常的 显卡重新做过 不行

楼主(2012-04-06):
(无正文)

网友:
内显不接,外显不显吗,

网友:
先把内屏拔了插外屏看亮不亮

网友:
差下VGA口边上的电路

网友:
试过了 内屏 完全正常  外接 没反拔掉内屏 外接 也不亮  插上内屏 内屏亮  外接还是不亮

网友:
能说说到底是哪一个芯片是控制显示器口 芯片的型号是多少 谢谢

网友:
这款机不支持外接的。我修N个了

不支持外接?那搞VGA接口干嘛?应该显卡问题吧?

网友:
不支持外接?那搞VGA接口干嘛?应该显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进系统后 可以切换啊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我想 既然内屏都正常 应该是 VGA 的控制电路的 问题

网友:
客户一定要接外屏吗?

网友:
就像IBM 的那样 有一个小的 八只脚的 一个小芯片控制的  那V3000应该也有呀

网友:
重置过没有呢。。。

网友:
重置过了 一样不行

网友:
多数是行场信息没有送到VGA接口13PIN和14PIN,你重点查一下这两个信号,如果有一个不正常,外接就不能显。在北桥与VGA接口之间有个电子开关或者门电路。

网友:
boss的问题   这种我遇到过很多  百试不爽

网友:
检查u12....同步信号放大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