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845主板cmos电路故障

楼主(2012-04-06):
有块845板子,故障是新电池设置好bios后,用了几天后,开机又得按f1,电池还有电。不知是什么问题
电池设置

网友A: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换32.768晶振,查CMOS电池相连的三极管看有无损坏

网友:
查电池座是否损坏?
同意楼主:
5.0
gyb007
同意楼主:
还有查从电池到桥之间的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把软驱关掉试试看!

网友:
80%是晶震问题

网友:
应该是cmos电路有小短路,把电放没了

网友:
32.768晶振部份电路问题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