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 用电池不开机 暗屏 修复

楼主(2012-04-06):
接到机器电池开机不触发,接上电源开机不亮机仔细看是暗屏,全部拆开,发现屏上屏供电3v正常,LED背光供电为0,LED背光开启信号3.3正常,那么多半不是屏的问题。看图查主板屏线接口处LED背光供电为0V,再打附近供电对地阻值,发现一处对地短路,吹下电容再量不短了,再量电容击穿了。换上电容再量不短了。其他没有地方有短路迹象。上点开机屏亮了,直接用电池,也能开机。问题修复。上图

网友:
这么说是屏供电滤波电容击穿导致无屏供电,导致屏暗的了

网友:
电池导致不能开机是不是 电池没电呢。
呃 居然能导致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胡春鑫 -3 严禁灌水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胡春鑫 -3 严禁灌水
iamzzl -10

网友:
不错,3下5除2搞定了

网友:
扣分的这尼玛是谁挖,人家灌水管你P事哇,*脏话*

iamzzl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有没有这份图纸呀

网友:
  楼主看你很早就注册了 迅维论坛基地了, 很少见发帖, 期望以后能多些见到你的心帖子,加油!!

网友:
楼主修本好麻利

网友:
那为什么电池会触发不了呢?  电池保隔电路没修 ?  还是 ?

有谁能说一下电池开机电路吗?

网友:
和你想法一样,我肯定先查 电池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led供电引起的电池不开机

网友:
怎么能引起电池不开机  这个原理有谁能说下吗?

网友:
看来这个坏电容是处于电池供电电路上的。

网友:
电容短路把电池的电拉低了

网友:
运气啊  维修就这样

网友:
看你修机器怎么就这么简单,自己抓破头也搞不出来

网友:
速度够快        思路不错

网友:
LED暗屏还没修过呢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跟我昨天修的一台差不多,SL500 开机暗屏 测高压条上保险两脚都对地短路 拆机测量到屏供电有个电容短路 击穿了 找个电容换上去 换个保险 ok 了 收了200块!

网友:
这个问题还不错啊·····挺经典的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含量很足。

网友:
楼主吧图纸附上多好

网友:
我的thinkpad R400也是暗屏,换掉F7保险后,把蓝牙拆掉就OK了。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图文并茂的讲解

网友:
关于电池 不能开机的问题,论坛资源真的很少。。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

网友:
非常好的修机经验,多谢楼主分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