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硬盘需要通电一小时左右才能工作

楼主(2012-04-06):
手头有块硬盘,奇了怪,是西数的80G硬盘,通电后,硬盘主板有大芯片的地方,很热,但电脑找不到硬盘,一值通电大概一小时后,硬盘才被激活,试着拷了60多G的数据进去,很正常,格式化也正常,是不是电路板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那就把电路板换下试下了

网友:
是比较怪,只有换板试试了。

网友:
看下你的电源负载正不正常。

网友:
你有够有耐心的,可以等那么久

网友:
有没有换机子试试?

网友:
会不会是线路板出现了溶解导致锡变少,(类似要断不断)

莫名其妙。。。

网友:
试下换电路板了